[求助] 请问电压控制型DCDC中有需要斜坡补偿的结构么

楼主(2011-04-30):
rt...请教高手

网友:
currnet mode 才需要斜坡补偿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电压控制型DCDC,不加斜坡补偿是可以稳定工作的。但是输出的line regulation不好。如果象current mode那样加上斜坡补偿(voltage feed forward),可以获得好的line regulation和line transient response。

网友(2020-11-17):
印象中boost要加斜坡补偿,buck不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