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状态机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4-30):
小弟最近在写AES的加密模块,写了一个这样的状态机:always @(posedge iClk or negedge iReset)
  begin
   if(!iReset)
     CS<=IDLE;
  else
    CS<=NS;
  end

  always @(posedge iClk)
  begin
      NS = 3'bx;
      case(CS)
       IDLE:
       begin
             iKey <= iInitialkey;
             NS <= Round1;
             keyValid <= 0;
        end
       Round1:
         begin
             totalkey[1279:1152] <= result;
              NS <= Round2;
         end
       Round2:
        begin
              iKey <= totalkey[1279:1152];
              totalkey[1151:1024] <= result;
              NS <= Round3;
        end
       Round3:
       begin
              iKey <= totalkey[1151:1024];
              totalkey[1023:896] <= result;
              NS <= Round4;
        end
       Round4:
         begin
              iKey <= totalkey[1023:896];
              totalkey[895:768] <= result;
              NS <= Round5;
          end
       Round5:
        begin
             iKey <= totalkey[895:768];
              totalkey[767:640] <= result;
              NS <= Round6;
        end
       Round6:
        begin
             iKey <= totalkey[767:640];
              totalkey[639:512] <= result;
              NS <= Round7;
         end
       Round7:
        begin
             iKey <= totalkey[639:512];
              totalkey[511:384] <= result;
              NS <= Round8;
         end
       Round8:
        begin
              iKey <= totalkey[511:384];
              totalkey[383:256] <= result;
              NS <= Round9;
         end
       Round9:
       begin
             iKey <= totalkey[383:256];
              totalkey[255:128] <= result;
              NS <= Round10;
        end
       Round10:
       begin iKey <= totalkey[255:128];
              totalkey[127:0] <= result;
              NS <= Output;
       end
       Output:
        NS<=IDLE;
        keyValid <= 1;
      end
   endcase
end

在quartus中综合用状态机工具查看,各个状态之间都是孤立的没有连线,请问这样的写法有什么问题吗?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实在是看不出来哪里不对。

网友:
NS = 3'bx;
个人感觉是这一句有问题,在always @(posedge iClk)这里面也加个复位信号,给NS一个初始状态,然后把NS = 3'bx;删掉
试试,不保证成功

网友:
你每一个状态都没有改变自己的复制比如在round6中加一句cs<=round7

网友:
把case里的判断cs改为NS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不是标准的两段式状态机写法。你的状态转化那一段是时序逻辑,所以CS会比状态转化晚两个时钟周期。看起来是这样的。所以状态转化不标准,状态机写法也不确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如果状态转化是时序的,是不是写一段就可以?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一共要计算10组密钥,因为计算的那个模块很长。。所以就打算分十个时钟周期计算,不知道这样用状态机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好好理解状态机的verilog写法。两段法和三段法是比较推荐的写法。任何状态机都肯定是有时序逻辑的。而两段写法只是verilog描述状态机的一种方法。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不能混淆来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版主,改了之后显示的状态图是正确的了,现在正在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