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拟ic里面的数字logic设计 问题

楼主(2011-05-01):
小弟工作半年,做电源ic反向,接触到的电源里面的电路,有模拟部分也有门电路搭建的逻辑部分,小弟一直想不通,这上千门逻辑门电路是怎么搭建出来,只有几千门不能用verilog综合产生,开始时听说正向设计时是很多人很长时间 一点一点弄出来的,不过就在不久前去参见一个面试(这次面试对我影响很大,当然被鄙视了),一位比较牛的面试官说这都是一个人搭建出来,他就能在两周内搭建一个2000门得逻辑电路出来:小弟的疑问是:怎样搭建这样的电路呢?有什么基本的思路呢?根据波形需要?延时长短?网上真找不到这样的答案来,真期待论坛朋友能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我试着告诉你一些内幕吧,呵呵。
我也是做电源管理类芯片设计的,原来在某一线IC Design House做过。我们原来的同事,可以一个星期搭一个i2c电路,不用写任何代码。当然公司有自己的foundry,PDK 里面提供很多标注数字单元库,可以直接调用,包括layout的PECELL。对于一个有几年经验的工程师,熟悉相关协议,就可以搭数字电路了,你也可以试试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也在试着找些方法

网友:
2000 gates. I will definitely use verilog code to do it. If you directly use gates, unless it's all registers with some simple combination logic, there will be great chance to have timing issue. Verilog is faster and safer if you know how to use it correctly.

Sorry for writing in English. No Chinese input on this computer.

Thanks,

网友(2011-06-01):
作反向分析逻辑,命苦啊!建议先明白基本架构,再去分析别人的电路。

楼主:
我也讨厌反向的逻辑分析,尤其讨厌
我以前做过一段时间的嵌入式编程,公司的代码大部分都是现成的,但是要开发新产品就得改,改之前就得读代码,我觉得分析反向逻辑就像是读人家的代码一样,有些时候遇到一个状态机的逻辑,有一个逻辑简直看不懂是做什么的,感觉就是没用,后来才知道,那是在做一个循环控制。。。
     还是做正向逻辑安逸点啊。。。。。。
     不过,怎么搭建,还是问题

网友:
知道信号线的意义的话,logic自己搭不是问题,搭完用verilog仿真确认一下就是了。

网友(2020-05-18):
请问楼主现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吗?对于从事类似工作的人有推荐的资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