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一个设计问题

楼主(2011-05-01):
Make a system generating a triangular signal with tunable rise and fall times, oscillating between 1V and 2.5V (10MHz). To visualize it make sure a trigger signal is available。书后的一道思考题,想了好久没结果,希望高手指教,最好能有设计图

网友:
我没做过类似的设计,但是有一个方案不知道是否太复杂,首先产生一个方波,比如用振荡器产生正弦波,通过比较器可以变成方波,然后再把方波加到积分器上就可以得到三角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rise time fall time 可调应该是锯齿波吧,怎么把三角波转化成锯齿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