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不定态有什么危害

楼主(2011-05-01):
在进行功能仿真时,发现设计方定义了一组信号a[6:0]。但是只使用了a[5:0].也就是说a(6)始终没有使用,也就导致了功能仿真时a(6)始终为不定态"X"。请问这样的设计有什么危害,在运行时会导致什么不良后果?

网友:
输入不悬空。输出看着办。

网友:
這難說呢。。。。總是有著出乎意料的錯誤出現

网友:
实际上没有使用的信号,在综合的时候会优化掉。。。

网友:
求教 不懂的说

网友:
应该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