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ipline ADC中SH电路的运放噪声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1-05-01):
小的最近在做一个pipline ADC,12bit ,很多资料中都有关于SH电路中运放的噪声计算,但计算过程好像不太一样,求了解ADC的朋友指点一下,运放的噪声应该怎样考虑,是小于量化噪声就好,还是要比量化噪声小很多,有没有个明确的计算公式。

网友:
1. specify your input range, eg 1V peak to peak
2. based on your target resolution, calculate total input referred noise.
3. distribute total input referred noise into S/H and following stages. A rule of thumb could be: 1/2 of total noise to S/H, 1/4 to 1st stage, 1/8 to next...  there can be optimizations here of couse, but it won't be off too mu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在计算噪声的时候是不是要KT/C噪声加上放大器的噪声,让它们的功率和小于量化噪声功率?
差分输入的lsb怎么计算,比如说我的是12bit,差分输入为-1V—+1V,那么一个lsb应该是按1除以2的12次方=0.12mV计算,还是2除以2的12次方=0.24mV计算?

网友:
請教一下zhuyun_zizy兄
1. run total input referened noise

怎麼設定AC響應的範圍(是僅需要輸入頻率的範圍嗎,比如說輸入的頻率是1MHz)

2. signal 如果是1V peak to peak,需轉換成 0.707rms再跟noise比較嗎?

3. 如果pipeline ADC 並非11階段式的,也是1/2 1/4 1/8 ...這樣去計算嗎?

   還是要按照放大倍數?

网友(2014-09-13):
回复 网友B:

   差分输入为-1到+1,动态范围就为2V,所以计算LSB时应该用2

网友C:
在计算ADC的SNR时,假设量化噪声在-1/2LSB到+1/2LSB之间均匀分布的,那么量化噪声的功率为1/12乘以1LSB的平方,比如,2V动态范围,12位精度,量化噪声功率为

(1/12)*(2/4096)*(2/4096)=1.9868e-8 单位为瓦。用信号功率除以量化噪声功率再取对数之后就为SNR。

考虑ADC的等效输入噪声时,如果等效的输入噪声功率等于量化噪声功率,则SNR会下降3dB。但是如果你的等效输入噪声的均方值等于1LSB的话,你的SNR会下降11dB。所以在计算ADC的等效输入噪声时,应该以量化噪声功率为度量标准,而不是1LSB。

网友(2021-01-29):
引用 网友C:
在计算ADC的SNR时,假设量化噪声在-1/2LSB到+1/2LSB之间均匀分布的,那么量化噪声的功率为1/12乘以1LSB的平 ...

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