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pice 怎么通过网单输入仿真

楼主(2011-05-01):
我看书上说的是打开pspice A/D,新建TEXT FILE文档,然后就在那里面输入网单文件,保存,就可以仿真了。
但是小弟有个问题,保存的时候保存成什么格式的?.CIR?.SIM?.OUT?.DAT?

网友:
你这个问题描述的不太详细啊
你是指通过网表的方式加测试激励吗?还是指电路网表输入?

网友:
问题描述的太笼统了
如果是文本描述的话是.CIR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电路描述和激励一起的吧。
例如:
ZENER REGULATOR
VI  1 0 0
R1  1 2 1K
RL  2 0 2K
D1  2 3 DDOU
D2  0 3 DDOU
.MODEL DDOU D (IS=0.5UA RS=6 BV=5.2 IBV=0.5UA)
.DC VI -50 50 0.5
.TEMP 50
.PROBE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像这样的描述:
ZENER REGULATOR
VI  1 0 0
R1  1 2 1K
RL  2 0 2K
D1  2 3 DDOU
D2  0 3 DDOU
.MODEL DDOU D (IS=0.5UA RS=6 BV=5.2 IBV=0.5UA)
.DC VI -50 50 0.5
.TEMP 50
.PROBE
.END

假如保存成为.cir格式的话,在哪儿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