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求助

楼主(2011-05-01):
自己编了一个代码,modelsim编译通过了,但是仿真出不来,求大神指教
`timescale  1 ns/
1ns

module ts_mux(
ts_in,
clk,
sync,
rst,
din,
en,
ts_out
);

parameter   P=8'hff;                                                      //判断第三字节是否全为1
parameter   a1=2'b00,a2=2'b01,a3=2'b11,a4=2'b10;             //四个状态

input [7:0]     ts_in;
output [7:0]   ts_out;
input             rst;
input          en,clk;
input          sync;                            //同步头,每帧的开始,均为h47
input [7:0]    din;                            //控制数据
reg [7:0]      ts_out;                            //输出
reg [3:0]      acount;
reg            read_in;                           //fifo写信号
reg [1:0]      state;
wire           stack_full,stack_empty,stack_almost_full;
reg [2:0]      read_ptr,write_ptr;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rst)begin
     ts_out[7:0]<=8'h00;
     acount<=0;
     state<=a1;
     read_in<=0;
   end
else case(state)
        a1:  begin                           //check the sync
               acount<=0;
               if(sync==1)begin
                  state<=a2;
                  ts_out[7:0]<=ts_in[7:0];
                  end
               else begin
                  state<=a1;
                  ts_out[7:0]<=ts_in[7:0];
                  end
              end
        a2:  begin                        //secound
                 if(ts_in[4:0]==5'b11111)
                    begin
                     state<=a3;
                     ts_out[7:0]<=ts_in[7:0];
                     end
                 else begin
                    state<=a1;
                    ts_out[7:0]<=ts_in[7:0];
                  end
              end

        a3:  begin                                    //third
                  if(ts_in==P&&stack_almost_full==1)
                    begin
                    state<=a4;
                    ts_out[7:0]<=ts_in[7:0];
                    read_in<=1;                       //read_in ,read from the stack
                    end
                  else begin
                    state<=a1;
                    ts_out[7:0]<=ts_in[7:0];
                    end
              end
         a4 :  begin
                acount<=acount+1;
                if(acount==8'd7)begin
                  state<=a1;
                  acount<=0;
                  read_in<=0;
                  end
              end
      default :begin
                state<=a1;
                acount<=0;
                read_in<=0;
                ts_out[7:0]<=ts_in[7:0];
                   end
     endcase

fifo_buffer M1(din,ts_out,en,read_in,stack_almost_full,stack_full,stack_empty,clk,rst);         //调用fifo模块

endmodule

module fifo_buffer(
Data_in ,
Data_out,
write_to_stack,                // write signalling depends on the en signal
read_from_stack,
stack_almost_full,
stack_full,
stack_empty,
clk,
rst
);

output [7:0]       Data_out;
input  [7:0]       Data_in ;
input              write_to_stack,read_from_stack;
input                clk,rst;
output             stack_full,stack_empty,stack_almost_full;

reg [stack_ptr_width-1:0]   read_ptr,write_ptr;
reg [stack_ptr_width:0]     ptr;
reg [7:0]       Data_out;
reg [7:0]       stack[stack_height-1:0];

parameter stack_height=10;
parameter AF_level=7;                //判断是不是大于7个字节
parameter stack_ptr_width=3;

//info of stack
assign stack_full=(ptr==stack_height);
assign stack_empty=(ptr==0);
assign stack_almost_full=(ptr>=AF_level);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rst)begin
     read_ptr<=0;
     write_ptr<=0;
     ptr<=0;
end
else if(write_to_stack&&(!stack_full)&&(!read_from_stack))begin
     stack[write_ptr]<=Data_in ;                      //write
     write_ptr<=write_ptr+1;
     ptr<=ptr+1;
     end
else if((!write_to_stack)&&(!stack_empty)&&read_from_stack)begin
     Data_out<= stack[read_ptr];                       //read
     read_ptr<=read_ptr+1;
     ptr<=ptr-1;
     end

else if(write_to_stack&&stack_full&&read_from_stack)begin
     Data_out<= stack[read_ptr];                   //stack is full,only read
     read_ptr<=read_ptr+1;
     ptr<=ptr-1;
     end

else if(write_to_stack&&stack_empty&&read_from_stack)begin
     stack[write_ptr]<=Data_in ;                       //stack is emtpty,only write
     write_ptr<=write_ptr+1;
     ptr<=ptr+1;
     end

else if(write_to_stack&&(!stack_empty)&&read_from_stack&&(!stack_full))begin
     Data_out<=stack[read_ptr];                                //read and write
     stack[write_ptr]<=Data_in ;
     write_ptr<=write_ptr+1;
     read_ptr<=read_ptr+1;
     end

endmodule

楼主:
这个功能是对空帧加入控制数据,每个帧长度为10个字节,第一个字节为头,h47,如果是空帧,第二个字节最后五位为1,第三个字节全为1,那么可以对其余的七个字节放入控制数据
输入为TS,时钟为clk,控制数据为DIN,en是使能,控制读出的控制信息到TS流的空帧的第三个字节到第十个字节中

网友:
ts_mux的ts_out是不是应该定义成wire啊?
因为你是直接从M1的output里连出来的。

网友:
这代码写得真是有水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学,没怎么写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的看了一下,列举一些我认为的问题:
1.  always@(negedge clk or posedge rst)
    为什么用negedge clk呢?如果是你想时钟的下降沿采样,那么可以将时钟先专门取反(如果是ASIC,则用驱动能力强的buffer,并且在后端做时钟树综合的时候特别注意,如果是FPGA,用一个PLL或者专用的时钟取反单元来实现),然后用(posedge clk),不要在verilog代码中用negedge clk,因为standard cell里面很少会有下降沿触发的寄存器。
2. if(ts_in==8'bx11111)
    这句话不是等效于 tx_in[4:0] = 5'b11111吗?为什么在前面写X呢?画蛇添足,而且容易出错。
3. if(ts_in==H&&stack_almost_full==1)
    ts_in == H, 这里H是什么东西?你想仿真器或者综合器把这个条件认为是什么?H是应该为ASCII码中的“H”字符呢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因为H不是十六进制或者十进制的任何数字)

先写这么多,剩下的我再慢慢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改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些问题我改了,我想问的是,那个这个程序当中我想对TS流进行控制数据的插入
就是对ts_out,一部分输出原来TS流内的数据,然后再空帧的第四个字节开始插入控制数据

我能不能像我程序写的那样,通过read_in这个读的操作,对FIFO模块进行调用,从而将控制数据输出?

网友: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hdl语言是硬件描述语言,是用语句描述硬件的。写代码的时候要尽量想象你写的代码会生成什么样的硬件结构。跟c那样的代码开发完全不同。你的代码如果按c来说是可以的。如果按照hdl来说。你离入门还有很远。因为你更本不是在用hdl的思想来解决问题的。
再来,你说的仿真出不来是什么意思?结果不对?还是没有任何输出?因为没看到你的激励文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看了你的代码,我理解是,控制数据放在fifo里。检索到空帧就开始读存有控制数据的fifo,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我建议你采用这样的结构,用一个计数器来循环计帧的byte数。用一个模块对帧头的三个数据检验,用一个复用器控制输出端数据流的选择。fifo仍然用来存控制数据。再做一个状态机来驱动这四个部分工作。不论你怎么划分module,最终的rtl级结构应该体现这几个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尝试下

楼主:
MPEG-2 TS 流嵌入控制数据的设计

设计的要求是将控制数据嵌入到MPEG-2 TS 流中的空帧之中。相关的端口信息如下:

图中的TS_IN[7:0]CLKSYNC分别为MPEG-2 TS 流的数据信号、字节时钟、同步信号

MPEG-2 TS流的基本单元是帧结构,分为数据帧和空帧。每帧包含188个字节,第一个字节为同步字 节,即HEX47;空帧的标志是第二字节的低5位和第三字节全为‘1,即HEX1FFF”。

DIN[7:0]CLK_WEN分别是需要嵌入的控制数据、相应的字节时钟和数据使能。

RESET系统的复位信号

TS _OUT[7:0]是嵌入了控制数据的MPEG-2 TS 流,码率与输入TS流相同。

注意:CLKCLK_W相差很大,且不同步。TS流是高速数据流(本设计假定为10MHz),控制数据DIN是低速码流(本设计假定为300KHz)。

实现功能:本设计假定TS流的帧长为10个字节TS流中的空帧很多,将某些空帧的数据区全换为控制数据DIN(帧同步字节和空帧标志不变),按照TS流格式进行传输。TS流数据帧中的数据和控制数据不能出现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