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分频器和动态分频器的区别?

楼主(2011-05-02):
文章里常说到static frequency divider和dynamic frequency divider,请问这两者是什么意思,什么叫dynamic?
另外比如一个指标为3-5G的分频器,为什么会有一个频率下限3G呢?如果输入是2G的时候就不能分频了吗?

网友:
这个不知道

网友(2020-11-17):
这个也想知道

网友:
动态分频器里有频率下限,因为频率太低,信号周期就过大,动态divider里的floating point上冲入的电荷就会漏光,所以必须保证在漏掉之前下一个周期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