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原理图打印为pdf

楼主(2011-05-03):
1、首先要设置plotter

1)确认$CDS_ROOT/tools/plot/bin在你的PATH变量里,$CDS_ROOT/tools/lib在你的LD_LIBRARY_PATH里,如果没有的话就加两行吧: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plot/bin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CDS_ROOT/tools/libPATH
其中$CDS_ROOT为你安装的IC5141的路径。这是bash shell的语法,路径用“:”分隔。
2)在终端命令行输入:plotconfig
3)会跳出“Cadnece Plotter Configuration”窗口,其中Configuration File栏有三个选项,分别对应不同的目录,根据自己需要选择。
4)List of Plotter Models栏列出了很多model,双击其中你喜欢的一个,就会添加到上面的“List Of Installed Plotters”栏里,Hewlett-Packard DesignJet 5000PS有很多的Paper Size。:type=postscript2: 是打印彩色的,:type=postscript1: 是打印黑白的。
5)在“List Of Installed Plotters”栏里选中刚才添加的plotter,点击右侧的setup按钮进行设置,再点OK按钮。
6)再点击右侧的Queue按钮,再点OK按钮。
7)Save,Quit。

2、生成.ps文件。
1)在Schematic Editing或Layout Editing窗口,选择Design->lot->Submit,
2)跳出Submit Plot窗口,在Area to Plot栏里点击Select按钮,可以选择需要打印的区域,默认是Full Size。
3)Plot With可以选择header和notes。
4)点击右下角的Plot Options按钮,跳出Plot Options窗口。
5)在Plotter Name选择你添加的plotter,Paper Size选择尺寸。
6)选中Send Plot Only To File,然后命名文件./inv.ps。
7)取消Mail Log To选项。
8)OK,OK,就生成了一个inv.ps文件。
9)用ggv打开这个文件,发现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不用着急,接下来做下一步。

3、生成pdf文件。
1)在终端输入命令ps2pdfwr inv.ps inv.pdf。
2)打开inv.pdf就能看到你的电路图了,黑白的彩色的都可以打印,分辨率很高。

4、WaveScan的图可以直接用print打印成.ps文件,在用ps2pdfwr转成pdf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上次正需要这个

网友:
留下了,以后没准用得着

网友A:
补充一点。

按照楼主方法
2)在终端命令行输入:plotconfig
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eda/IC5141/tools/plot/bin/plotconfigEX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CdsXmotif. so.2: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后来参考其他资料
不用进行第一步,换成 拷贝.cdsplotinit文件到用户主目录下即可 :
cp your_install_dir/tools/plot//samples/cdsplotinit.sample   ~/.cdsplotinit

第二步就按楼主的来了。

我这里还有个问题
Plot With都不选才行。

网友:
还没试过,去试试看看!正发愁怎么倒出电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的很得力!!!谢了

楼主:
在环境变量里加 LD_LIBRARY_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CDS_ROOT/tools/lib: $PATH才可以,否则会有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CdsXmotif. so.2: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DS_ROOT/tools/plot//samples/cdsplotinit.sample只有几个plotter,不过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很好,很有用

网友(2012-07-27):
不错,我是copy的cdsplotinit到主目录可以正常打印为pdf,并且linuxmint自带的pdf阅读器可以查看。 amp.pdf (97.01 KB , 下载次数: 145 )

网友(2012-11-01):
等有空试试

网友(2013-04-13):
楼主,我顶你,顶你啊!好东西啊!

网友(2013-11-05):
这方法太棒了,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2014-03-06):
好贴,我们的福音

网友:
要是有收藏选项就好了

网友(2014-06-03):
实践了下
1.在.cdsenv文件里面添加

setenv PATH {$PATH}:/tools/ic5141usr5/tools.lnx86/plot/bin

2.在/home/user1下terminal运行plotconfig,添加打印机Apple LaserWriter Ⅱ NT/NTX,按setup 》ok ,再按Queue 》 ok,接

着按save,按quit

3.在schematic editor里面Design>plot>Submit,弹出窗口Submit Plot

Plot 选 viewing area
不选Header

点击Plot Option,弹出窗口

Plotter Name 选  Apple LaserWriter Ⅱ NT/NTX,
Paper Size   选  A4
Orientation  选  landscape

选中Send Plot Only to file,填上/home/user1/bg.ps,点击
ok,在Submit Plot窗口按Apply,产生bg.ps文件

4.将bg.ps拷贝到windows里,安装Adobe Acrobat,双击bg.ps转为bg.pdf

网友(2014-12-28):
10楼说的很好,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2015-03-03):
cadence 原理图打印为pdf

网友(2015-05-28):
谢谢分享,非常有用

网友(2016-01-12):
用AD软件吧,

网友(2016-03-25):
太感谢楼主了,正需要,正愁要怎么画这个呢

网友(2016-05-31):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先收着

网友(2017-04-12):
回复 楼主:

   赞!!!!!!!!!!!!!

网友(2017-05-21):
以前都是抓图,现在试试这个~

网友(2017-07-24):
感谢分享,已经成功打印完成

网友(2018-07-10):
非常好,下来看看。

网友(2019-11-09):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

按照楼主方法

感谢5楼的大佬,我用的虚拟机,能这样解决的。

网友(2020-04-26):
有没有办法可以在virtuoso里直接打印成pdf?

网友B(2024-07-30):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

按照楼主方法

您好,您说的这个文件在哪个文件夹下面呀

网友(2024-12-14):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说的这个文件在哪个文件夹下面呀

your_install_dir/tools/plot//samples/cdsplotinit.sample

网友(2025-08-31):
this is the b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