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vaco仿真横向ldmos

楼主(2011-05-03):
向大家求助一个silvaco仿真横向ldmos的问题。最近在做毕设,器件的安全工作区,需要仿真ldmos,然后跑阈值电压。学姐给了我一个接近完整的程序,让我自己修改,定义结构,因为我的学科基础太差了,而且silvaco的资料中文的比较少,研究了一段时间,没什么收获。现在很着急,主要是不知道在哪里定义衬底。程序基本完善了,希望silvaco高手能指导我一下,需要的话,我把程序贴出来。万分感谢大家。

网友:
athena 已跑完,
go atlas跑BV ,V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跑完了跑BV和TV,但是给我程序的学姐,说要定义一下结构,关于衬底的。她说缺的比较少,不能教我,必须我自己改一下程序。但是我基础太差了,改不了。有个问题想请教,go athena是不是先定义好结构,然后go atlas是对器件进行仿真,我发现这个程序没有go atlas,是不是需要自己编呢?学姐给我程序的时候说是要我定义结构,没说要编go atlas。她要求我现在搞定这个程序,然后跑BV和TV,需要做哪些改动呢?能教教我么?被她弄的很着急,她不肯告诉我,但是我又真的不会,不能再拖了。
万分感谢!

网友:
我把你的程序贴到silvaco里跑了下,貌似结构是完整的吧。我也不太清楚她要你定义什么结构,不过go atlas的部分的确需要你自己写,上面没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定atlas要加上去么?加在quit之前么?silvaco软件里atlas/mos1里有很多例子,有适合我套的么?
那个结构她是强调的,但不知道什么意思,可能我没听懂吧。这个程序是从她自己的一个程序变过来的,她自己的程序多了一个sio2。她的意思是我如果要做只有si的,就需要改一下衬底啊什么的。

楼主:
求高人指点啊~~  帮帮忙啊大家,给点建议也好~~  谢谢了!

网友:
程序贴出来 看看

网友:
athena用于工艺仿真,定义一个结构并不一定需要他,atlas 里自带的device 或者devedit 都可以生成结构。我习惯于用devedit因为它更灵活,还可视化。

网友(2017-07-08):
求助,ldmos安全工作区如何用仿真软件进行仿真?怎样仿真在I-V曲线上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