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电路中GGMOS,栅端到地的电阻作用?

楼主(2011-05-03):
在ESD电路中,采用GGMOS,栅端到地经常会接一个电阻,请问有啥 作用?

网友:
利用MOS管子的二次导通。呵呵  查查关于MOS管子 du/dt的问题 你会更加明白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次导通是二次击穿吗?能否说得具体一点?

网友B:
利用Cdg和这个电阻组成一个高通RC电路,使得ESD stress来临时,将一定的电压couple到gate上。

网友(2012-04-20):
连电阻其实本质就是一个GCNMOS了

网友(2012-09-05):
我去,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啊,专业术语上来就乱套了

网友(2022-05-30):
请教一下,cgmos的电阻阻值该怎么确定?

网友(2024-05-07):
引用 网友B:
利用Cdg和这个电阻组成一个高通RC电路,使得ESD stress来临时,将一定的电压couple到gate上。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