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PI总线问题

楼主(2011-05-03):
最近做了一个SPI总线的板子,本卡是从卡,插在另外一个底板(主卡),发送和接收都是不同边沿的。通讯的时候最高只能到11MHZ,到12M的时候就读写寄存器都不对了,求告诉下有什么可测试的地方可以检查问题的。

楼主:
怎么没人,比较急,求大神给点提示。时钟我测过了是正确的。除了测线上的时序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可测的。

网友:
提高你的SLAVE内部时钟频率可能解决12M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