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该bandgap的温度曲线为什么是 S 型

楼主(2011-05-03):
图和仿真曲线如下

网友:
50°以上的曲线不对了,你用了n-well电阻作bias?

网友:
2-order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is "s"
1-order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is "n"

楼主:
使用nwell或者respp电阻做bias,温度曲线是一样的

楼主:
    我觉得该电路只进行了1-order补偿,所以很奇怪为何温度曲线出现了“s”曲线

楼主:
另外,请问像使用这种电流镜结构实现的bandgap,如何提高vref的psr呢

网友:
虽然二阶效应会有S-shape的趋势,但一般不会出来真正的s-shape,所以很奇怪这个电路怎么会这样。
还是仔细对比一下各个支路的电流和电压,和理论上的一阶的理想情况差异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bandgap core 那四路电流从左至右分别称为支路A、B、C、D。则没有电流支路A(最左边的那路电流)的情况下,Vref的温度特性是“n”型的,而且电流支路B、C、D这三路电流相等,且三路支路的电流镜MOS管的漏端电压E、F、G点相等;但加上电流支路A以后,支路B和C电流相等,支路D的电流和B、C不相等,节点G也无法等于E和F点,而Vref的温度曲线变成“S”型

楼主:
而且,即使通过方法把支路D调节到和B、C路电流相等,E、F、G点电压相等,Vref的温度曲线还是“S”型

网友:
呃,不太明白。理论分析时各支路电流关系是怎样的?A路起什么作用?

楼主:
设计的时候,B、C路的电流是相等的,D路是偏置,根据比例关系,电流也是和B,C路相等的。为了提高PSR,加了A路电流,但加入A路电流后就出现了上述情况

网友:
正负温度系数不一样吧

网友(2011-09-15):
我最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困惑中

网友:
我做的一阶带隙也是s型的,当时师兄说是工艺的原因,属于巧合。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阻问题,我也遇见过。把电阻换成理想模型就正常了。,

网友:
某些工艺模型下仿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没有看清你的电流镜像的位置,以及A支路的作用,但一般S型曲线跟电阻,以及MOS的body漏电有关,你可逐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