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各位大侠Xilinx FIFO Generator如何配置?

楼主(2011-05-03):
以10KHz的时钟写数据,写满256个数据后,关闭写使能信号,同时开启读使能信号。以50MHz的时钟读出写入的256个数据。应该怎样配置FIFO Generator?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没有太大的难度吧,按正常的使用即可,深度可选512
你这个还可以用双口RAM来实现,一写一读即可,并不复杂。

网友:
可以查看其代码

网友:
去下载一个fifo的说明,什么都有 而且很容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