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41中如何导出hspice网表

楼主(2011-05-03):
请问IC6141中如何导出hspice网表,谢谢。
这个版本的cadence已经删除了hspiceS的功能了,除了export cdl以外,还有其他办法可以导出完成的hspice网表吗?

感谢。

网友:
in hspice 软件, load in interface.ile into .cdsinit and you can export hspice netlist

网友:
用hspice的IC61 ADE interface,在hspice的安装目录里有个interface文件夹,看看里面的README文件,在ADE里就能直接使用HSPICE了,不是hspiceS也不是hspiceD。

网友:
try simif from synopsys its very good...

网友:
Cadence 6.1 has now native integration for hspice as well as eldo..no need of hspiced /hspices etc...

网友:
simif directly integrates into sch editor no need of analog environment...its very good interface....

网友(2011-06-16):
same question,thank you pickpunk

网友(2012-01-17):
HSPICE manual documentation explains in very detail how to interface Cadence ADE and HSPICE and what is required.

HSPICE的手动文档解释了非常详细的接口Cadence的ADE以及HSPICE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