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reroute 问题

楼主(2011-05-03):
在ICC 画电源网络时,怎样能实现 m4 经过M2 时 不打via 孔链接,就只是经过其上方!望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encounter的经验是, 要画的线和经过的线, 不要是同名就行.
比如:
你在M4画VDD, 经过M2的VDD, 它就会连上.
你把名字改了. 就不会自动连上.

我猜ICC差不多.

网友:
你可以这样设置,set_preroute_drc_strategy  -min_layer M5  这样可以只在M5以上打孔,或者你可以使用routeguide。具体你你可以把VDD的坐标抓出来,然后你在它围城的区域打上routeguide。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把工具栏中的welding auto 选项关掉,用命令应该也可以

网友:
跪求ICC资源··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论坛上有很多的资料啊!呵呵,够你看的了

网友(2011-09-01):
回复 楼主:
给你写了个script把M2 和M4相交的的 via23 和 via34 remove掉了下面的VDD VSS M4 M2 之类的 你要根据你的tech file 改一下

foreach owner_net "VDD VSS" {

set pg_nets_v [get_net_shapes -filt "owner_net==$owner_net && layer==M4"]foreach_in_collection pg_net_v $pg_nets_v {
set pg_bbox [get_attribute $pg_net_v bbox]
remove_via [get_vias -within $pg_bbox -filt "via_master==VIA23"]
}

set pg_nets_v [get_net_shapes -filt "owner_net==$owner_net && layer==M2"]
foreach_in_collection pg_net_v $pg_nets_v {
set pg_bbox [get_attribute $pg_net_v bbox]
remove_via [get_vias -within $pg_bbox -filt "via_master==VIA34"]
}

}

网友:
set_preroute_drc_strategy -min_layer  m2 -max_layer m4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