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快速的 spice simulation tool討論

楼主(2011-05-03):
這邊討論是 ic 設計使用
目前 eda tools 應該純 spice 來說
至少有
synopsys hspice
cadence spectre
mento Eldo
silvaco smartspice

其他 如 dolphin smash , or Tanner Tspice 應該真的拿來做 ic 不多吧
好像沒接觸過朋友使用那些 tool 作 design後 還
tape out  量產  ..

fast spice 也有
magma finesim Pro
mentor  adit
synopsys  hsim  (本為 nssda 的軟體 .. 不過當年 hspice 一開始還是 meta 後來便avant    又變 synopsys ...)

大家是如何加快 spice simulation 時間 ???  cpu 從以前 ultrasparc 到 p4  到現在 i7
  應該cpu 越來越快
但是design 確越來越大  ..

除這些  還有其他軟體嗎 ??
spice engine 得解 電路matrix   有些書討論過 , 但如何快速來解 還不能解錯
有聽說有些軟體 是切割  matrix
但實際速度可快多少 ?????

cuda 本很期待
但是好像 沒 有 spice engine 使用 cuda來開發

Cybereda PCSIM  有人聽說過嗎 ??  google 到 parallel spice tools 看到
目前 雖然 cpu 都到 i7   也有些軟體 有 cuda 來加速
但是 原來 spice tool 好像改變不多 ..

hspice 使用 multi cpu 跑好像沒變快 ..

Cybereda PCSIM有人聽說過嗎

网友:
是不是按流行语来说,楼主应该叫“工具控”?
这么多工具,实际上不会都尝试,学校可能还多试试,公司一般就一两种,也没有很好的比较。

网友:
當design越來越大的時候
就難免要將數位的一些部分拿來run
這時候我比較喜歡nanosim或ADiT
nanosim+vcs可以將spice及verilog合起來跑
可以check digital跟analog的接點是否都正確

网友:
机器好绝对没错,工具能支持多核当然最佳。spice类工具的差异远比不上spice类与fast spice类的差异。要是设计太大,只好等传说中的量子计算机吧

网友(2014-05-15):
非常的感謝分享

楼主:
hsim

aditspice

其他就不確定 ..starSim 已經消失. 以前使用 avant  starSim 是準但是慢
powermill 快但是 不準..

不準就是說你 simulation 可以跑但是如PLL 可能 CLOCK 會跑出來不對
但會動..

网友:
測試電路: 240MHz PLL post-layout simulation (with RC extraction netlist)

OS: CentOS 5.5_x64
CPU: Xeon X5270-3.5G (2 core)
------------------------------
(1) Hspice 2012.06-SP1
hspice -mt 2 -hpp -> 1740 sec ( 2 core w/hpp option)
hspice -mt 2         -> 5005 sec ( 2 core)
hspice                  -> 7034 sec ( 1 core)

(2) BDA AFS
afs -> 6729 sec (1 core)

(3) FineSimPro 2011.11
finesim -np 2 -spice -> 565 sec ( 2 core w/spice option)
finesim          -spice -> 760 sec ( 1 core w/spice option)

OS: CentOS 5.5_x32
CPU: Xeon E5450-3.0G (4 core)
--------------------------------
(1) Hspice 2012.06-SP1
hspice -mt 4 -hpp -> 1079 sec ( 4 core w/hpp option)
hspice -mt 4         -> 3839 sec ( 4 core)
hspice -mt2 -hpp  -> 1963 sec ( 2 core w/hpp option)

(2) FineSimPro 2011.11
finesim -np 4 -spice -> 410 sec ( 4 core w/spice option)
finesim -np 2 -spice -> 550 sec ( 2 core w/spice op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OS: CentOS 5.5_x64
CPU: Xeon X5270-3.5G (2 core)
------------------------------
(1) Hspice 2012.06-SP1
hspice -mt 2 -hpp -> 1740 sec ( 2 core w/hpp option)
hspice -mt 2         -> 5005 sec ( 2 core)
hspice                  -> 7034 sec ( 1 core)

(2) BDA AFS
afs -> 6729 sec (1 core)

(3) FineSimPro 2011.11
finesim -np 2 -spice -> 565 sec ( 2 core w/spice option)
finesim          -spice -> 760 sec ( 1 core w/spice option)

OS: CentOS 5.5_x32
CPU: Xeon E5450-3.0G (4 core)
--------------------------------
(1) Hspice 2012.06-SP1
hspice -mt 4 -hpp -> 1079 sec ( 4 core w/hpp option)
hspice -mt 4         -> 3839 sec ( 4 core)
hspice -mt2 -hpp  -> 1963 sec ( 2 core w/hpp option)

(2) FineSimPro 2011.11
finesim -np 4 -spice -> 410 sec ( 4 core w/spice option)
finesim -np 2 -spice -> 550 sec ( 2 core w/spice option)

=> finesim Pro   如果跑帶 INDUCTOR pwm ??

网友(2014-08-20):
回复 网友A:

   听说,Hspice和Finesim之类的仿真器都支持同一个TOP电路下不同模块设置不同的精度是吧!!跪求指导

网友:
run过同样电路,发现在波形细节方面,spectre、ultrasim和hspice、customsim一样,但finesimpro(已经加-spice option)细节方面差异较大,所以不太相信finesim

网友:
ding ya  hao dongxi  wo ri

网友:
fastspice快是快,但结果不可信,所以还是aps hpp吧

网友:
which tool for RC extraction?

网友:
用 hpp 有這麼大的功效啊 ?  來試試看.
之前不用 hpp 是因為透過 VNC 連接時 , 畫面幾乎就不動了. 似乎 CPU 全力跑 hspice ,  VNC 畫面更新就被延遲了....

現在用 Vmware , 也許會好一點.

楼主:
teamviewer 比較不吃頻寬

吃最大是 Linux  X-windows 這類很老 .
windows terminal service ICA 好些 .
VNC  ultraVNC 不確定有沒改善 , 以前還使用過 pcanywhere 時代 , remote connection
X-windows 最慢,  pcanywhere  VNC 中間 , 再是ICA
當年還沒 teamviewer

网友(2015-07-22):
回复 网友A:
大神,你那里有BDA 的软件?

网友(2017-03-07):
Nano Spice 和 Nano Spice Giga 不错,速度很快。

网友B(2022-02-22):
請問有人跑multi-Thread 的nanosim嗎?
如何下command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有人跑multi-Thread 的nanosim嗎?
如何下command ?

你确定 nanosim support  multi -thread ?? 那一年版本nanosim
Adit 等老TOOL evcard MENTOR 并到现在 路续走很多 , MENTOR 也不太管, 都推新 AFS .  说真的, TOOL 就别去想 multi thread . adit 只很老版能跑 L28  新的adit 不能 一堆问题 , 最后不得不换 afs
Hspice -mt X_core
Hsim -mtX
Afs --mt x

网友:
fast spice ultrasim nanosim已是主流 主要的原因還是hspice spectre

网友:
感謝peterlin2010大大,
nanosim的確沒有支援multi-Thread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