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知道在ADS中仿真VCO怎么设置才能看到每个元件对于电路相位噪声的贡献吗?

楼主(2011-05-04):
最近在用ads 做VCO的仿真,想知道怎么设置HB参数才能看个每个器件对相位噪声的贡献, 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做呀? 还是大家一般都不用看这些呢

网友:
问cadence我就知道了哈,还没真真用过ads,不过你google一下应该会有的。

网友(2012-10-22):
Somebody can help me for PLL ???

网友:
It's really too hard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指导cadence中是如何看每个器件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