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版图验证Extraction失败,希望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5-04):
在virtuoso里面画了一个CMOS反相器,高度限制在24微米,电源和地线都是2微米,画出来之后用cadence自带的DRC规则文件检查没有问题,但是用Extraction规则文件来提取就报错了(CIW截图放在下面),请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Errors exist in the rules file ......
检查下rule file

网友:
求解答啊

网友:
阱画的太小了,衬底电位要放在阱里才可以。

网友:
最近一直在研究版图,可一直没有新的突破。希望各位大虾指导

网友:
支持4楼,不过我用的不是这个工艺,看着不舒服,应该是那个白色的框是NWELL,要把电源包住,这样才是阱接触嘛,否则就变成衬底接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