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C VCO牛人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1-05-04):
LC VCO中为了减小偏置电流引入的噪声,怎么加RC filter,哪位大哥给传个图或者论文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VCO,当电流大时,相位噪声会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人理啊

网友:
RC滤波如图所示。电流增大,振幅变大,相位噪声自然就改善了

网友(2012-04-16):
实际仿真中加了RC滤波器好像影响不大。电流变大也有个上限的。FOM考虑进去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后,就处于电压受限了,噪声会变差的。

网友C:
受面积限制,RC只能滤几百K开外的thermal noise
正如6楼所说,振幅过大会恶化电流源噪声,要限幅
另一个好办法是根本不要电流源,换成电阻限流

网友(2020-07-15):
引用 网友C:
受面积限制,RC只能滤几百K开外的thermal noise
正如6楼所说,振幅过大会恶化电流源噪声,要限幅
另一个好 ...

请问有没有电阻限流的paper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