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不能start RVE的问题

楼主(2011-05-04):
我calibre跑完后调不出RVE视窗,lvs的结果文件是可以自动调出来的,就是我点start RVE没什么反应,本来还好好的,突然就变这样了,请问谁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重启,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1-08-30):
ding 怎么解决!!!!

网友:
哇靠,太佩服自己了,搞定了,分享下
把用户目录下的.rvedb删掉就行了

网友A(2022-07-01):
我删了也起不来啊,怎么办

网友(2022-09-08):
删了rvedb还是起不了+1

网友(2023-03-21):
引用 网友A:
我删了也起不来啊,怎么办

朋友,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B:
已解决!删除.rvedb也不能弹出RVE窗口的话,进一步删除用户home文件夹下的隐藏文件:.rvedb、.cgirvedb、.rve文件夹; 清空工程内下DRC、LVS运行目录下所有文件,并删除工程目录下的隐藏文件.cgidrcdb、.cgilvsdb。

网友(2023-07-18):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删除.rvedb也不能弹出RVE窗口的话,进一步删除用户home文件夹下的隐藏文件:.rvedb、.cgirvedb、.r ...

亲测有效,感谢

网友(2024-12-13):
验证结果的RVE的窗口关闭不了,咋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