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在做一个AHB总线的作业,有些个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1-05-04):
对于用Verilog去实现AHB总线,关于Arbiter的设计现在不知从哪下手?希望高手指点下哦,从哪开始尼,求思路……

网友:
先从总线协议看起,了解清楚协议后再设计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总线协议看完了,各种操作也明白了,不过对于Arbiter功能的划分还不是很清楚哦

网友(2011-06-03):
仔细阅读协议,也可以借鉴其他arbiter的设计方法!

网友(2014-10-20):
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5-09-20):
可以上IEEE查詢一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