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O的仿真

楼主(2011-05-04):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下,请问怎么仿真VCO的频率和电压的关系曲线,我采用Tran+变量的方法仿真时,当变量设置从0到4V的时候,仿真出来的曲线只有3V—4V的一段曲线,0到3V的没有,请问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用pss仿真时,0到1V的曲线也感觉不多,在0到1V时频率随着电压的升高是下降的,请问是什么原因,还有那个beat frequency 怎么设置比较好,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請問一下你的VCO的結構

网友A:
可能是你的VCO不是很健壮,不能有效地起振,增大一下有源器件的增益,看看可不可以;或者用AC仿真看一下负阻情况,估计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正的阻抗,这是不能起振的

楼主:
恩,好的,谢谢,我发现我用Tran+变量的时候,可能是我的仿真时间不够长,我采用的是环形振荡器结构的

网友:
tran, parameter sweep同时用

网友(2019-11-21):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VCO不是很健壮,不能有效地起振,增大一下有源器件的增益,看看可不可以;或者用AC仿真看一下负 ...

你好,请问用AC仿真看负阻具体是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