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做数字前端都应该学些什么呢?

楼主(2011-05-04):
大家好,我是新手,想问问大家如果说做数字前端都应该学些什么呢?现在对Verilog代码有了些初步的了解,下一步是要了解些算法呢还是去学FPGA呢?还有FPGA是不是一定要学的东西啊?谢谢大家了,我菜鸟一个~~呵呵

网友:
同问,求高手解答

网友:
1.数字电路,有空看看模拟电路基础;在学校有条件用分立器件搭搭跑马灯、数码管什么的。
2.做FPGA实验,先仿真再上板,跑马灯,SDRAM
3.各种EDA工具,Modelsim/VCS/IUS/ISE/Quartus
4.扩展知识面,了解FPGA内各种资源,各种简单接口:I2C、SDI、VGA、SPI、MII,都可以在板上试
5.数字电路的各种风险。。
6.高频设计、低功耗设计
7.后端,各种DFT,后端工具DC
8.算法。。。。

网友:
LS说得太详细了,会吓着他的,
慢慢来,找几本夏宇闻的本看,好像有本叫从数字逻辑到verilog吧,先建立起verilog是硬件描述语言的概念,你写的代码的目的都是为了转化了实际的硬件电路,最简单的与,非,选择,加法,乘法等。

网友:
先看看verilog,然后找块板子自己做做,同时按三楼说的那样去学一些知识

网友:
工具也可以学起来 像DC, VCS

网友:
数字前端 需要重点关注数电基础 然后就是verilog或者VHDL代码的语法编写等等,测试文件的编写

网友:
我也是一个初学着啊,同学习……谢谢楼上各位!!

楼主:
谢谢大家了,去学习去学习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