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求助

楼主(2011-05-04):
verilog中一一个二进制数比较长一行写不完,要换行应该怎么处理?先谢谢了

网友:
什么情况?不能换行吗?

网友:
额。。。。其实你自己如果觉得阅读不方便的话 你换行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到一个序列,2048个比特表示是parameter,如果写在一行编译不过去,如果放在多行,不知道用什么标示,好像不能直接换行,
要不行的话,我只能把他们分成几个parameter

网友:
直接换行就行了把

网友:
你干吗非要用二进制呢?

网友:
好像是这样的,比如
11111 \
0000111 \
111000;
用斜杠换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