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hspice中有没有理想运放模型可以直接以加在电路中使用

楼主(2011-05-04):
恭候高手解答,想把理想模块加进电路,看看理想时的实验结果,再用实际运放替代

网友:
你可以参照hspice manual的VCVS源

网友:
簡單的op behavior model
==> EOP VOUT GND VIP VIM 100MEG

网友(2012-07-12):
这么简单的东西有可能存在收敛性的东西,因为VCVS只是电压关系,电流关系没有,所以有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2012-12-16):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在hspice里面对运放建摸仿真啊,如题~

网友(2015-03-28):
为后来人提供帮助吧,Allen的书上放大器那章讲的很不错,另外里面也提供了几个用来做仿真的理想放大器的spice 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