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中的高阻节点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1-05-04):
电路中的高阻节点是什么意思呢?
是节点在小信号条件下对地有高阻值的意思?
请牛人指点

网友:
电晶管的漏级看进去就是高阻抗Ro

网友:
saturation的rds 通常可以當成高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阻节点和不收敛有关系没?
前几天仿一个带隙基准电路不收敛,同事说肯定存在高阻节点,不知道高阻节点和不收敛有何关系,还请牛人指点。
不收敛的情况是这样的,有时收敛,在任何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又有时不收敛,谢谢

网友:
請問你的bandgap有沒有start-up電路?
有檢查過start-up電路的工作點正常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bandgap这个模块不是我做的,不是特别清楚,等下星期上班了再去研究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启动电路的问题,假如是ac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