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经常使用的库保存成默认的库

楼主(2011-05-04):
新手求教,spectre仿真时总要一遍一遍添加库,很麻烦,怎么保存成默认库呢,谢谢指教

网友:
save state?

save default?

网友:
名称记不住了,就知道可以save,把各种配置都保存了,在仿真别的电路图时,可以调用现在这个,说的不是很明白,摸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save stae 下次可以调用

楼主:
谢谢,实验室的库都是加载好的,进去就有,不用loadstate,不知道怎么弄的,我自己再琢磨琢磨把

网友:
有一个.cdsinit文件 把你常用的库写在里面,每次打开ade都会自动加好。不用save 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