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lkyway相关

楼主(2011-05-05):
求助在做ram GDSII 转化为Milkyway的时候 CLF文件是否要生成,怎么生成?
是否要定义prboundry?
另外抽取bpv的时候最好使用哪些选项?

楼主:
大家帮帮忙,急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clf文件应该是Memory compiler出来的,是用于antenna分析的,一般是要的,如果你可以确保你的设计不会有antenna,那就不要吧。
    prBroundrg是个标识层,不是一定要强加的,不过还是建议加上。
    经验:反正是能加上的就加上,免得要用的时候有来重新准备库,完备的库是流程运行良好的必备前提条件。

网友:
記下了,目前正在摸索astro
是有用的建議!

网友(2011-10-08):
不错,现在正astro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