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带线中E_EFF和L怎么相互确定?

楼主(2011-05-05):
微带线中E_EFF和L怎么相互确定?
只要还是不懂E_EFF这个值的确定,在功分器中这个用到很多,但是不懂啊,请各位大仙指点!!!

网友:
E_EFF 是電氣長度, 同等意義就是把波長對應至一個週期, 2pi = 360度..
所以, 0.25波長=1/4波長=90度. 0.5=1/2=180度.. 如果你的L是指微帶線的長度!!
附表; A_DB, K_EFF.....等,的意義!

parameter

parameter

楼主:
感谢回答!!请问你楼上方过功分器吗?比如1分12是1分三再分6再分12吗?

网友:
到這裡試試吧, 應該可以解除你的疑惑!
http://www.microwaves101.com/encyclopedia/wilkinson_multistage.cf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 你有功分器多节的仿真工程文件吗?能给我一两个学习一下么!!!!!!

网友(2011-06-06):
请问那个parameter definitions的表格哪里可以下载到

网友:
功分器,是分配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