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1-05-05):
最近开始学单片机,看了郭天祥的书,做中断的时候他那个程序用了T0,T1这两个中断(89c52单片机),他给寄存器T0H,T0L,T1H,T1L装的初始值都是一样的,那么会同时发生中断吧。按优先级应该进入T0中断吧。我的问题就在这,那么T1中断是不是就丢失了呢?仿真发现并没有丢失,我单步运行,发现先响应T0中断,然后进入T1中断。我就迷惑,中断还能等吗?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中断的实质就是当满足中断条件是设置相应的标志来通知系统该事件发生!系统会根据重要程度(也就是优先级)来处理,处理完后在重置标志位!只要标志位没有重置系统就能检测到该中断并作出相应的处理!

网友:
系统在服务低级中断的时候,如果遇到更高级的中断,则会相应高级的中断

楼主:
仿真中发现先响应T0中断,然后进入T1中断,感谢楼上两位朋友的解答,但我还是不明白。再次求助,大家给我讲讲呗

网友(2014-07-01):
這是巢狀中斷的影響 (nest interrupt).

网友:
个人觉得中断可以等待是常识,中断系统就是为了异步工作,等待其他更高级事件完成是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