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全差分放大器的共模反馈是调节全部电流好还是调节部分电流好

楼主(2011-05-05):
对于全差分放大器的共模反馈,是调节全部电流还是只调节部分电流好呢?

网友:
调节全部电流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拉扎维的书上说,由于对于大的输出摆幅,实际上共模反馈环路的速度会影响差动输出的稳定,所以只对部分尾电流调节来减小这种影响。不知道实际做起来,到底是怎么进行调节比较好呢?

网友:
共模反馈环路的速度由你共模环路的带宽来决定,你是不是以为调节部分电流的一定比调节全部电流的快?

网友:
调节部分好,留一点恒定电流比较安全,相比一个更加快速的共模调整,一个更加平稳的共模调整更好些,共模速度只要够用就可以了,偶只在高速设计里中才会去考虑共模速度能不能跟上差模变动。

网友:
调节全部好

网友:
    这个比较靠谱。。。。

通常共模反馈环路上的极点会比差模环路上的多一些,容易震荡,条件部分电流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共模环路的带宽,从而保证稳定。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共模反馈环路的速度只要不影响差模信号就okay 了。

网友:
这实际是环路增益的问题,环路增益AF需要取一个合适的值,大了共模电压的控制精度高,反应时间短,但要注意稳定度的问题,往往要加大补偿电容,这会影响差分的增益带宽积,小了情况相反。所以楼主要告诉我们你的共模环路结构,如果是1级的,g极直接拉到取样点,那就无须裂开尾电流,如果是2级的,输入级使用低增益结构,就调节全部电流,如果输入级是一般的运放第一级,那么调节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放大器本身是一级的折叠共源共栅结构,共模反馈采用的是开关电容反馈,通过两组开关电容充放电来调节。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1-06-04):
调节部分电流好还是全部电流好要看具体的电路结构,有时候调节部分电流不一定能够稳定共模偏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这个说法。共模反馈也是要考虑稳定性的。

网友:
    我同意你的观点,7楼说的对

网友:
又重新学了一遍

网友:
仿真反馈环路就可以了,连续时间工模反馈,段环路直接仿真,PM不够 加电容补偿一下就好了。
开关电容工模反馈可以用一个压控电压源代替。最后再 跑跑瞬态。就可以了。

部分和全部,需要看电路。有的电路部分调节是不可行的。这里主要考虑极端情况下,如输出到电源和地这两种情况。大信号情况是很需要考虑的。

网友:
能不能把全部调节和部分调节说的详细一下,好好学习一下,共模反馈一直比较晕

网友(2011-10-24):
一般是只调节部分,否则共模反馈环路增益太大,稳定性下降

网友(2013-07-10):
回复 网友B:
你好! 在增益提高型运放中,两个辅助运放分别采用连续时间共模反馈DDA结构,但是我发现测Loop gain and phase ,共模反馈的的环路增益和带宽很大调到大于对应运放的增益和带宽,对应运放的增益在50dB GBW=1G ,理论上要求共模反馈的增益和带宽至少大于对应运放的增益和带宽。我已经尝试了增大电流来调节, 但是结果依然不满足要求,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2015-07-07):
回复 网友D:

    仿真反馈环路就可以了,连续时间工模反馈,段环路直接仿真,PM不够 加电容补偿一下就好了。
开关电容工模反馈可以用一个压控电压源代替。最后再 跑跑瞬态。就可以了。

部分和全部,需要看电路。有的电路部分调节是不可行的。这里主要考虑极端情况下,如输出到电源和地这两种情况。大信号情况是很需要考虑的。

根据上面您的回复,有几个问题请教:
1. 怎样的电路时不能用部分调节的?
2. 采用一级折叠运放,开关电容共模反馈,计划采用部分反馈的方式,那么在仿真反馈环路的性能时,用vcvs待敌共模反馈,而电流源部分是要用全部还是部分?
因为我这里如果用全部反馈,PM可以,如果用部分反馈,相位曲线图比较难看。
一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麻烦大神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