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中的延时单元怎么仿出来它的延时

楼主(2011-05-05):
如题,我现在正在仿环形振荡器,延时单元不知道怎么仿出来它的延时,所以求救。。。

网友(2011-08-01):
去analog区发一个

网友(2011-09-08):
基本单元的延迟定义:输入加入一个阶跃电压(需要指定信号的斜率),然后测量输入信号50%与输出信号50%的延迟。

网友(2011-10-24):
让电路振起来看频率不就行了吗?
Process测试看门延时都这么干的。

网友(2012-05-25):
延时的算法有公式 Ttypical= Tintrinsic + (Kload x Cload) ;具体的参数可以从库的说明文件里面查表。但是实际的延时需要仿真更准确一点。

网友(2012-08-31):
回复 网友A:

    请问,输入端加什么样的信号可以让环形振荡器启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