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我看看为什么去掉R2电阻后,LED不会亮

楼主(2011-05-05):
本人初学电路,这是一本电子电路DIY上的练习,电路如下图所示:

电路图

电路图

我看书上说PNP三极管(2N3906),当没有电压作用基极上时,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是导通的。既然这样,为什么没有R2电阻,LED1就不会亮呢。

网友:
书上分析错误吧。 如果是那样,那还要S1干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人知道好一点的方法吗

楼主:
高手快出来呀。

网友:
没有R2,Q1的基极还有直流通路吗

网友:
当E是开路时,C和B之间的电流称为collector cutoff电流,是晶体管的非常小的漏电流。具体到这个器件是几十nA。这么小的电流不足以驱动LED。
电路导通一般指的是两点间压降很小(或阻抗很小,但并不为0)。电路的开路指的是两点间的电流很小,并不是一点电流都没有。需要针对具体被驱动负载做分析。对于驱动LED来讲,电流小于点亮LED的电路就可以认为是开路的(拿掉R2的情形)。
把固有的漏电流说成是导通,这样的书误人子弟的。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的解答,让我或然开朗

网友:
LS的解答非常好!

网友:
这样的书也能被出版????

网友(2011-08-06):
去掉R2后电容没有放电回路,始终为9V左右,所以灯是不会亮的

网友(2011-11-02):
"当没有电压作用基极上时",应该是楼主理解错误吧,是低电平,而不是没有电压

网友:
版主大大说的好啊,这种书让我们这种小白怎么办啊

网友(2011-12-24):
把R2拿掉后,pnp管的基极是悬空的,不会产生基极电流,即不能驱动射极产生电流。此时基极电压应该很高,使VBE<VTH。
书上应该说pnp管电压为零,管子导通是没问题的。但是说没有电压也可以导通,肯定是错了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开关用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关s1闭合时,PNP管子基极和发射极的电位一样,晶体管处于截止状态,此时集电极有很小的漏电流,
集电结相当于一个反偏的二极管,LED不会发光的。此时电容C1充电至Vdd - Vd(二极管开启电压)。
    开关s2断开时,电容C1通过R2进行放电,C1端的电压开始下降,下降至发射结开始导通,此时电容的电压
约为Vdd - 2*Vd,根据电容放电公式(Vdd - Vd)*exp(-t/(R2*C1)) = Vdd - 2*Vd,算出t = 8.8s。此时
R2的作用是提供放电回路,不能去掉。发射结开始导通时,通过R2,R3提供基极电流,大小约为
(Vdd - 2*Vd) / (R3 + R2),此时晶体管处于放大区,LED1开始发光。
    综上所述,R2的作用为提供基极电流和提供放电回路,整个电路的功能是开关闭合时,LED不光,开关断开时
延迟一段时间(约8.8s)开始发光。

网友(2012-02-23):
各位分析给我们初学者帮助很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