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 FANOUT请教

楼主(2011-05-05):
FPGA综合上都说FANOUT过大会影响时序,但这个只是理论上的,多少才算大?大家有和高见

网友:
这个应高是援引到器件的驱动输出上去了,各种不同规格的器件与规格,肯定是不一样,看各自的特性吧,不在行,只能说到这里

网友:
对于像localbus address或data之类的信号,发现最后有时序不满足的,那就要考虑下fan_out的设置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只有经验值吧,而且不同的FPGA特性都不一样,不可一概而论的。要看自己的项目选择的FPGA型号经验来看了。你可以研究一下,不过一般的,觉得这个意义不大。

网友:
不同的FPGA的drvier strength是不一样的,所以fanout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

网友(2011-06-23):
延时与fanout是不是成正比的哟?

网友:
工具的FANOUT默认设置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的啦,超过这个设置会自动进行“寄存器复制”
要想获得通常对这个参数的设置数值,看看工具的默认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