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a和MTJ的问题

楼主(2011-05-05):
有 哪位大虾会用verilog-a编写基于stt的MTJ?

网友(2018-03-19):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是否编写成功了?可否借鉴一下,目前看论文感觉状态变换那一块写的有写问题,转换不成功

网友(2018-05-10):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在找MTJ的工艺库,因为没找到所以打算写一个,但是对verilog-a一窍不通,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用verilod-a写的论文,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9-03-21):
你好,现在问题解决了吗?能否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