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 test

楼主(2011-05-0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芯片里面使用到了存储器MTP  ,刚加工回来的存储器里面的值是随机值,而按照我们的逻辑功能来说,存储器里面的某些存储单元的值非常关键,必须是确定的某个值,那么可否考虑在CP test阶段对存储器进行初始化呢?如果可行的话,那么我们在芯片设计的时候岂不是要将存储器的数据端口和控制端口都以port的方式打出来呢?多谢

网友:
应该不会是随机值, 而是全0xFF.

网友:
memory的初始值一般都是F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