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知道怎么从键盘edit sentaurus的参数???

楼主(2011-05-05):
http://bbs.eetop.cn/thread-290989-1-1.html

我装的的sentaurus不能相应键盘输入,鼠标可以相应,有谁知道?拜托了,谢谢!!!

网友(2011-10-31):
将linux的语言换成英语就可以了!ISETCAD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2016-06-08):
我的系统是RHEL,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解决的方法是
    $  yum remove ibus
    $  re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