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pice中MOS管的宽长比的选择

楼主(2011-05-05):
我是想用PSPICE作仿真,在选MOS管时,以phil-fet系列中的BSS83为例,参数如下:

*
.MODEL BSS83/PLP NMOS
+ LEVEL=3
+ W=1E-3
+ L=1E-6

+ VTO=2
+ VMAX=1E6
+ RS=3
+ RD=3
+ CJ=0.001396
+ MJ=0.3936
+ THETA=1E-6
+ ETA=0.009307
+ KAPPA=2.226
*

这个宽长比貌似过于大了,一般不都是在同样的数量级上的吗?另外这个管子怎么是以B开头的呀?

再如jpwrmos中的M2SK1137,各个参数如下:
*
.model M2SK1137 NMOS(Level=3 Gamma=0 Delta=0 Eta=0 Theta=0 Kappa=0.2 Vmax=0 Xj=0
+               Tox=2u Uo=600 Phi=.6 Kp=1.045u W=20 L=2u Rs=10m Vto=1.73
+               Rd=14.67m Rds=500K Cgso=0 Cgdo=32.79p Cbd=5.4n Mj=.6778 Pb=.469
+               Fc=.5 Rg=0 Is=10.05E-21 N=.5836 Rb=3.532m)
*

这个宽长比竟然是20/2u,这个...是不是有点恐怖啊 ??

我想选个W/L在3左右的mos管,请高人指点一下,我该咋样选呀?

网友(2012-09-02):
I have no idea

网友(2013-05-28):
怎样设计mos的宽长啊求大神帮忙本人坐集成电路需要

网友:
power mos宽度是可能很大。

网友(2013-09-30):
dsfasdgdfgdfgdf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
用pspice来做电路级的仿真精度不高,修改W和L后看可不可以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用什么呢?
因为要做电路级仿真,所以问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用什么呢?
因为要做电路级的仿真,所以想问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用什么呢?
因为要做电路级的仿真,所以想问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抱歉,我以为没发成功,所以问了3次,抱歉

网友(2015-05-24):
刚好需要这个

网友(2016-08-16):
这些参数在哪里可以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