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AC流片回来测试

楼主(2011-05-05):
我们做的DAC流片回来了,现在先测试静态参数。该DAC是12位的,全摆幅电流是10mA,负载电阻是50欧。我想先看看DAC的线性度,我的测试方法是在输入端加12路开关信号(用单刀双掷开关实现的12路互补的开关控制信号),然后在输出端测输出电压。但是我总觉得这种测试有点不靠谱,不知道同行们是怎么测试DAC的静态性能的,我非常期待大家来讨论~~~

网友:
没流过片啊

网友:
沒有相關測試的經驗耶
有誰可以說一下DAC怎麼測
是用更高解析度的ADC抓值回來用LA測嗎?

网友(2011-11-16):
你这种测试方法太老土,可以利用FPGA产生DAC的输入信号,静态参数在输出端接数字万用表,你的DAC位数低,5位半就够啦,动态参数利用频谱分析仪测量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