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在simc0.18工艺下的一个带隙基准

楼主(2011-05-05):
如题
自己现在想找一个在simc 0.18工艺下的一个带隙基准的电路,有详细的参数最好,电路不用太复杂,性能要求也不用太高,一般就可以。。
谁有分享一下,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自己以前做了一个电路,但是它的电源电压自己用的是5V,现在用1.8V的却仿真不出来

网友:
5V跟1.8V差距蠻大的
注意一下每個mos的偏壓
應該還是可以調回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关注!
我觉得我那个电路调不回1.8V的,我那个带隙基准是用电流镜做的,他要求的电源电压至少要为2.2V,用1.8V他根本达不到设计的要求。。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很容易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很容易,但是参数不好调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以前倒是做过,不过文档都不在了。好像是按照一本书上的例子调的。那本书的名字是: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什么来着,浙大的老师编的。里面讲了很多cadence的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关注,我自己再查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知道那本书的具体名字和编者,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D: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 何乐年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