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源环的宽度是怎么设计的呢

楼主(2011-05-05):
和大家讨论一下,瞬态电流,平均电流,还有chip功耗的分布都是如何影响电源环的宽度呢?

网友:
等待大家回答。。。。。。。。。。。。。

网友(2011-09-02):
沒人知道嗎??
推一下

网友:
这个太理论化了, 一般来说主要是看以往的经验和芯片实测试结果,

功耗越大, ring越宽,  单圈ring不够就多加几圈,

主要看平均功耗吧,加点余量即可,

网友:
前端工具估算功率。

功率平均到电源环的每根边上。

平均功率除以电压得到电流。

电流初一电流密度,得到宽度。

宽度加50%的余量。

bingo!!!

网友:
等待大家回答。。。。。。。。。。。。

网友(2011-11-06):
回复 网友A:

    功率除以电压是等于电流吗?应该是功耗=电压*电流吧

网友:
一般.18um  , .13um  15~20um一根,

要多就多加几圈或者多层,

太宽的 要算fat metal,要打slot的,比较烦,

.18um 的fat metal 极限是25um
.13um的是15um

90一下 可以打mesh,比如 0.5~2um 一根, 几十um的间距,
mesh很有用,打得很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

功率单位是啥?

功耗的单位又是啥?

网友:
功率单位是w,mW,
功耗单位是J,焦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我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