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综合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05):
在lib wcl corner下综合出结果,然后想导入到wc corner下看一下,用read_file *.ddc老是有问题,warning很多,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在DC_shell下在各个corner之间相互切换,期待回复...提前谢谢

tiger_lein

网友:
source setup.tcl
read_ddc *.ddc

网友:
DC 中有这么个命令。transfer什么的,你可以找找。
可以在不同的Corner下却换,但是事先要定义好target library & link_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