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C VCO阻抗匹配

楼主(2011-05-05):
VCO的buffer是用来做阻抗匹配的吗 用什么电路结构啊 请牛人指教一下

网友:
vco不需要什么阻抗匹配阿,主要是防止loading

网友:
用来驱动后级啊,如果单测的话,高频可能会用阻抗匹配。电路结构有很多种吧,CML结构就是一种。

网友:
有的情況每級都會加dummy buffer
讓每一級loading相等
f=n*td
每級td相等頻率比較好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是LC VCO

网友:
加个源跟随器

网友(2012-12-28):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一下  我给VCO加了 BUFFER   但是加到锁相环里面 仍出现频率牵引了   感觉VCO振荡频率还是对负载比较敏感。

   还有就是VCO负增益  影响PLL锁定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A:

    dummy buffer是什么缓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