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的LVS的问题

楼主(2011-05-06):
我在画版图后,做LVS的时候,器件连线都匹配了,但是有下图的错误,希望有牛人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SOFT CONNECT,检查一下psub(或Nwell)是否有悬空的的tap tie

网友:
软连接,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不同的sub 连在一起了

网友(2011-06-21):
可能是软连接的问题!

网友:
是soft connect 么,看上去像

网友:
SOFT CONNECT问题

网友:
建议用CALIBRE做,报的错可能更直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