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侠,帮忙看一段代码,谢谢

楼主(2011-05-06):
各位大侠,我想实现一个移位寄存器,输入输出关系如下:
input:   data_in: 1 2 3 4 5 6 7 8 9
output: line2    : x 1 2 3 4 5 6 7 8 9
output: line1    : x x x x 1 2 3 4 5 6 7 8 9
output: line0    : x x x x x x x 1 2 3 4 5 6 7 8 9

代码是有问题的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module linebuffer(reset,clk,data_in,line2,line1,line0,count);
input[7:0] data_in;
input clk;
input reset;
output[7:0] line1,line0;
output[3:0] count;

reg[7:0] data[9:0];//用到10个寄存器方便存储之前的数据
reg[3:0] count;
reg[7:0] line2,line1,line0;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begin
       data[count]<=0;
       count=0;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1;
      line2<=data_in;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ase(count)
   4'h01:shift_one;
   4'h02:shift_one;
   4'h03:begin
            shift_one;
            shift_three;
            end
   4'h04:shift_one;
   4'h05:shift_one;
   4'h06:begin
            shift_one;
            shift_three;
            end
   4'h07:shift_one;
   4'h08:shift_one;
   4'h09:begin
            shift_one;
            shift_three;
            end
   default:count<=4'b0001;
    endcase
end
task shift_three;
begin
line1<=data[count-2];line1<=data[count-1];line1<=data[count];
line0<=data[count-2];line0<=data[count-1];line0<=data[count];
end
endtask
task shift_one;
data[count]<=data_in;
endtask
endmodule

楼主:
代码

代码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仿真时这一部分有错误,是关于count和寄存器data的赋值

楼主:
,没人帮忙呀

楼主: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两个进程里都有同一个条件判断的话,会产生并行信号冲突的问题。
同一个信号不允许在多个进程中赋值,否则则为多驱动。
进程的并行性决定了多进程不同能对同一个对象进行赋值。

怎么解决?

网友:
跟我刚学一样的错误

解决方案,只能在一个always块里面对一个寄存器ff1赋值,不能在其他always块中又对ff1赋值

网友:
default:count<=4'b0001;
把这个删了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不知道你的代码在搞什么。。你要干嘛问题也没描述清楚

网友:
寄存器延迟就足够了
用得着这么写?
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楼主:
已解决问题,谢谢上面的各位

上面的代码有错的部分是
line1<=data[count-2];line1<=data[count-1];line1<=data[count];
line0<=data[count-2];line0<=data[count-1];line0<=data[count];
不可对同一变量赋多次值(在同一上升沿)

关于移3个输入,上面的

"MOSFET"

说的很正确,谢谢了
用寄存器的延时即可实现
定义两个寄存器
代码部分如下:
reg[7:0] data1[2:0];
reg[7:0] data0[2:0];

...
  line2<=data_in;
  data1[count1]<=line2;
  data0[count0]<=line1;
...

count1<=count1+1;
...
count0<=count0+1;
...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