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ystemC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5-06):
第一个问题是可综合问题
    既然已经有verilog,vhdl这些硬件语言了,为什么还要一个systemc可综合。而且具有现在所掌握的信息来看,systemC如果要写可综合的话和verilog基本是一样的,甚至还比verilog麻烦。如果说他是写系统级的,那么再实现的时候不得还要翻译成硬件语言吗?这和写C有什么区别?
第二个问题是验证
系统级验证,这个东西很抽象;不还是有C差不多吗?还有提出一种协同验证,也就是他所说的一边搭平台一边写硬件代码,写好一部分立即可以拿到平台上进行验证。那么你在搭平台的时候就要考虑时序的问题,这不是很麻烦吗?到底有多少公司或学校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个问题是发展问题
systemC已经提出很多年了吧,但貌似还没成为IEEE标准。而且国内几乎很难找到这方面的书籍,从这方面是不是可以看到systemC发展并不是很好。对比于同样是新兴的语言systemverilog的资料就多很多。
第四个问题是仿真问题
仿真快不快我没一个直观的感觉。但我感觉到systemc编译和仿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不知道有人和我有同感没。比如用VC++进行编译,出错提示老是不直观,而且想要检查结果,还得加测试跟踪语句,产生波形文件,再观察。如果用支持systemC的EDA工具,仿真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第五个问题是继承问题
比如他里面定义了很多通道之类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去用,没有文档的说明,感觉整个语言体系很乱。不知道这个问题大虾们又怎么看

小弟现在对这方面有兴趣,望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第一个问题是可综合问题:
ASIC的设计发展是:直接画版图->Gate级设计->RTL级设计。其主要原因是设计规模的增加,当ASIC超过1亿门规模时,RTL设计难以满足,业界推介使用ESL设计。SystemC语言是业界公认的最适合ESL设计的语言。你可以参考ESL相关资料。虽然目前ESL发展不成熟,但这是发展趋势。ST、三星、高通等就有ESL设计成功的ASIC,可以查查相关资料。

第二个问题是验证
我对系统级验证理解是解决部分在模块级验证无法涉及的功能,如连线、多模块协调、全局时钟和电源管理、总线验证等。系统验证还是有一定的必要。另外你提到的“协同验证”,是不是HW/SW协同验证?目前我也在做这方面的项目,感觉还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可以大幅度加速软件开发时间,对整个项目时间控制有利。至于楼主说的一边搭平台一边写硬件代码,写好一部分立即拿到平台上进行验证,我也遇到多次,都是因为项目时间太紧张,不得已为之。

第三个问题是发展问题
SystemC的资料还是很多的,前面说到SystemC优势在于ESL,SV的优势在于验证。而目前业界尤其是国内,ESL发展很不成熟,自然显得SystemC比SV冷门。

第四个问题是仿真问题
SystemC和SV我都是用VCS编译的,感觉SystemC是要麻烦点,但还是可以接受。

第五个问题是继承问题
建议去读源代码,即使是SV,虽说有很多方法学支持,且文档也很多,但要真正理解还是要仔细去理解源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擦感谢你这么耐心解答这些问题,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理解,能够找到一些方向。
    再次衷心感谢!

网友(2014-09-11):
哪麻烦了,就是个C++的库,g++就编译了。

网友(2015-06-09):
非常棒的帖子~谢谢~

网友:
"systemC已经提出很多年了吧,但貌似还没成为IEEE标准。"

你确定你了解过SystemC?

网友:
问题虽然很老了,但是这个问题对很多不了解sc的人来说还是有同样的问题,我也是新手,呵呵。对于问题一:sc的综合除了可综合的RTL 子集外,还有HLS(高层次综合),算法级别的HLS综合出来的效果据说比手工写RLT更好。问题二:sc的验证指的是功能验证,也有对应的验证库scv,与sv的约束随机差不多,但是标准还不支持覆盖率特性(也有其他办法可以产生功能覆盖率)。基于sc开发的ESL,在规格定了后,可以软件应用开发,功能验证,以及由此进行硬件实现(RTL),相应的sc模型可以作为参考模型。问题四:仿真速度,对应小模块来说,肯定感觉不到,但是对应芯片级仿真,有资料表明是对应RTL级的1000倍以上,主要原因是sc本质是c++,相比其他HDL语言来说更接近“系统”语言,速度更快,并且ESL平台中,类似时序细节忽略了,减少了交互,速度快是理所当然。问题五:sc可以看做是一个基类库,里面开发了不同通道,模块等基类,便于用于由此开发。类似做法的还有U(O)VM,VMM等流行方法学,如果细究源码,会发现完全就是一样的原理,因为都是基于TLM开发,尤其是TLM1.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可要讨论技术? 超越皮特

网友(2016-07-01):
海思的平台就是systemc的

网友(2023-02-07):
学习中,目前正在开发基于UVM and systemC 来做SW提前开发调试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