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ller cell and spare cell

楼主(2011-05-06):
各位大侠,兄弟在做PR时发现插入的filler cell 数量很多,有没有办法让工具将这些filler cell转化成spare cell?

网友:
在filler 之前,多放些spare cell就可以了。

网友:
想请教一下,spare cell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spare cell 是后面需要作eco的时候可以用来修改逻辑的
这样就可以不需要修改place 只改指定metal的routing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在PR阶段插入spare cell,那么工具如何处理spare cell input呢?

网友(2011-10-20):
input 可以接到 vss

网友A:
对,一般tie 到gnd,

如果是gate array的eco cell,可以当filler加进去, 也就当spare cell用了,
比如tsmc的GDCAP*  cell, 一举二得

网友(2012-07-16):
spare cell一般有哪些?

网友:
想要哪些就有哪些

网友(2014-03-12):
受教了。。。Thanks。。。

网友:
呃,是我的错觉么!这个帖子开贴于2011年,楼主受教前的帖子是版主2012年回的!

我想说,这个版还真是欢乐呀!大家好可爱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spare cell是事先必须存在于网表中的吗?还是像filler一样呢?谢谢。

网友(2014-05-13):
回复 网友B:

    必须不在网表里阿
在网表里的话,就不需要单独插入了

网友(2015-03-15):
可以放在网表里面的,告诉工具,工具也可以自己加

网友(2016-09-25):
It's very userful and thans very much!

网友C(2022-09-07):
引用 网友A:
对,一般tie 到gnd,

如果是gate array的eco cell,可以当filler加进去, 也就当spare cell用了,

请教版主,一定是接VSS吗?什么时候接VD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版主,一定是接VSS吗?什么时候接VDD?

看情况嘛,对于nor2来说,如果想后续eco改动小一点那么nor2的input可以tie low,这样nor2的pmos全部接通,后面eco可以把nor2改成inv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情况嘛,对于nor2来说,如果想后续eco改动小一点那么nor2的input可以tie low,这样nor2的pmos全部接通 ...

不好意思前辈,没有太懂,可以再描述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前辈,没有太懂,可以再描述下吗?

说前辈实在是折煞我了,我只是最近刚好在做sparecell,前辈是实在是不敢当。
回归正题,一般sparecell都是选几种常见类型的逻辑门,占到整个design stdcell的1%左右,比如两输入的nor,input a和b都tie low,那么两个pmos管都导通,但此时nmos都处于截止状态,如果我们eco的时候想用把nor2改成一个inv,那我们只需要把input b tie low的net删掉去连接signal(input a因为tie low,所以pmos电路整个是通路)。这样eco就不用去改动太多net。同理nor3是可以改成nor2或者inv的。对于nand2来说则是input tie high,因为我们需要nmos全部接通,它同样也可以改成i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