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工艺下,普通N管作在DNW里,LVS过不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5-06):
TSMC工艺下,普通N管作在DNW里,LVS过不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清楚你的问题,说的在清楚点

网友:
N管怎么能做在NW里?

网友:
LVS 过不掉 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最好把图发上来。其实一般就这几个方面:
1。版图上DNWNMOS有端软连接
2。你的rule里没有定义DNW管,需要自己定义
3。如果你电路上用的是普通管,但是你想加上DNW来增加隔离效果,那么你需要让DNW的电位与衬底一致。

网友:
最主要的是tsmc提供这种device ,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

网友:
说的太模糊,是不是认不出这种device, 怀疑主要是

1. 看LVS文件中这种device 怎么定义的
2. 看你layout中的层次组合是否符合lvs中这种device的定义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先看rule里是怎么定义的。再者纠正下楼上上。。。的一位,DNW layer一般属于和NW相连的,所以在DNW AND NW 环里加上和PSUB一样的电位PICKUP下才可以。

网友:
之前也是遇见过这种情况,calibre没过,不过assura却可以过。

网友(2011-07-09):
看看pwell有定义了么?
我以前用过和舰的,他们的PDK里也是这样,调出来的NMOS外面会直接有一层dnw
但是designe rule里写过是 没有pwell这一层,但是会对nwell取反,在相反的地方全部做pwell
所以当时我们就认为PDK里的这种是dnw里面的pwell层省略了而已,实际上做的时候,是还会在dnw里做pwell,然后pwell里做nmos,不知道对不对
期待大牛的解答。。没用过TSMC的工艺

网友(2011-10-05):
normally the NMOS in DPNWELL be defined as N2 device type in LVS deck of the 01.3um rf tech

网友:
是不是包soft connect 啥,
erc有问题么,

要加psub 2 么,

网友(2011-11-18):
回复 楼主:

    请问兄弟如何解决?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你的VDD GND看看有没有连错···

网友:
pwell一般是通过logic operation得到, gdsii里面不画的,但是制作的mask有这层的,
一般就是nwell的取反 ,

网友(2015-08-06):
Deep NWELL 是在NWELL下还有一层N-的注入,目的是用DNW来隔离DNW里面的PW和p-衬底,使衬底藕合噪声更小,避免PW和P- short;DNW電位和PMOS的NW一樣